有关芯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2-08):
1)为什么Intel将基于Core架构的处理器称为智能处理器? 看了一些评测,总是觉得,AMD在入门级市场上纯粹是以多核心的处理器与Intel的双核心处理器竞争,跑分差不多,但是这是四核心高频率对抗双核心普通频率的结果,(2)AMD的单核心性能是否真的这么低下?AMD牺牲功耗换取高频率的做法是否妥当?推土机和打桩机的模块化设计能不能称为不成功或失败? 另外,(3)AMD最高端的APU都不具备三级缓存,可Intel的奔腾处理器都配备了三级…

网友:
1intel对Smart解释主要是指睿频和超线程

2AMD单核性能的确不如intel,;整个推土机架构(深流水线)都是为了高频而设计,单位频率性能低于K10,而且部分指令可能只有某个pipeline支持,还要比较多的时钟,只能靠高频实现性能提升;无法评论。

3更大的缓存可以减少miss rate,APU没L3可能游戏性能会有些下降

4 4950HQ应该主要是用来替代部分i7加独显的本子,相对i7+GT650M的配置 4950HQ性能近似,但是功耗却减少不少。

5可能

6 Ipad4很流畅啊。对于AAPL怎么优化的无从知晓。

未完成,以后想到啥就补充上去了。 本人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