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型号技嘉b75_d3v

楼主(2020-02-09):
情况是这样的,电脑启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无法启动。
1、内存和内存槽都更换过,显卡金手指也插过,依旧是无限重启
2、拔掉硬盘显卡内存 只插cpu和供电,仍然无限重启
★3、单插主板供电其他都不插,主板检测卡显示0000一闪而过然后断电
4、已经扣过电池放电
5、已经更换过主板情况一模一样
6、找了另一块不要的主板单插主板供电风扇常转
情况如上,有没有大佬分析一波
★不插内存条跑码到53 插内存条跑到4F 15
双bios的,不过缺了一个bios

如图

网友:
有人吗?很急

网友A:
什么都不测量就修主板?起码能测量一下电压吧,先刷一下BIOS,不行,然后测量一下内存电压多少,这种板,有一个内存供电电阻容易坏的,你可以查一下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测量就修主板?起码能测量一下电压吧,先刷一下BIOS,不行,然后测量一下内存电压多少,这种板,有一个内存供电电阻容易坏的,你可以查一下论坛?

好,少了一个bios影响大吗

网友:
大佬们,刷哪款bios

网友:
换了一个32nm的u,居然亮了,是不是e3v2不支持,bios已经是最新

网友:
这是需要维修才来的论坛?

网友:
e3v2 22nm的,能卡53说明让到u了。只能是内存频率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有电路图吗

网友C:
这个描述,,好多问题啊。既然无限重启,又怎么卡的53, 还是说先卡53后无限重启?
你修的是B75D3V这个板,你换别的主板测试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描述,,好多问题啊。既然无限重启,又怎么卡的53, 还是说先卡53后无限重启?
你修的是B75D3V这个板,你换别的主板测试是为什么。

没说卡53,是跑到53后无限重启。。

网友:
换U换存再试下

网友B:
换了g870可以亮,刷了几个bios上e3又不行了,警报器响六声

网友:
论坛是为了滥竽充数么?

网友:
这个U没有集成显卡,需要加独立显卡的

网友:
关键测试点电压,掉电一般缺电压

网友D:
视频好像没有插内存,卡53不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好像没有插内存,卡53不是很正常的事

看我描述,不插内存跑到53就无限重启
插内存4f 15然后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少了一个bios影响大吗

GA双bios,B_bios是备用的,可以不装,一般没事。M_bios是主的,不能少

网友:
双BIOS 感觉也没有比单BIOS的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g870可以亮,刷了几个bios上e3又不行了,警报器响六声

不行就换个板子吧,纠结这个没有意思

网友:
一个BIOS也可以,只要放在m-BIOS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