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型号为技嘉b75-d3v

楼主(2020-02-09):
情况是这样的,电脑启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无法启动。
1、内存和内存槽都更换过,显卡金手指也插过,依旧是无限重启
2、拔掉硬盘显卡内存 只插cpu和供电,仍然无限重启
★3、单插主板供电其他都不插,主板检测卡显示0000一闪而过然后断电
4、已经扣过电池放电
5、已经更换过主板情况一模一样
6、找了另一块不要的主板单插主板供电风扇常转
情况如上,有没有大佬分析一波
★不插内存条跑码到53 插内存条跑到4f 15
双bios的,不过缺了一个bios

如图

网友:
有人吗?很急

网友:
大佬们,刷哪款bios

网友:
有的技嘉主板上面有一个BIOS芯片,另一个未装,你可以到技嘉官网下载b75-d3v版本的BIOS,用编程器刷下

网友:
技嘉的程序坏的多,刷了应该就会好。

网友A:
bios的问题,干bios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干bios就完了。

明白!只插主板供电就断电了,正常吗?还有就是副bios不见了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只插主板供电就断电了,正常吗?还有就是副bios不见了有影响吗

副bios有没有都行。无影响。
先刷BIOS试试。
刷了还不行,就是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bios有没有都行。无影响。
先刷BIOS试试。
刷了还不行,就是缺电压了。

直接去官网刷最新的bios吗

网友:
换了一个32nm的u,居然亮了,是不是e3v2不支持,bios已经是最新

网友:
不乱跑,乖乖在家修主板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针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针脚有问题。

脚针没问题,很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副bios有没有都行。无影响。
先刷BIOS试试。
刷了还不行,就是缺电压了。

原来是双bios的话,少一个啊,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双bios的话,少一个啊,是不行的

这个没问题的,技嘉的 我经常摘了留作备件使用。

网友:
有技嘉GA-P55A-UD3R的电位图吗?

网友E:
刷个新BIOS应该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新BIOS应该过哦

刷了一个老一点的bios,4f 15 3b循环,不过不会一直断电重启了

网友B:
试了所有版本的bios都不行,警报器响六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新BIOS应该过哦

三个版本的bios都刷了,f7和f9都是无限重启,f8检测卡跑码4f 15 3b循环

网友:
试了所有版本的bios都不行,警报器响六声,有没有上过e3的bios借来下个

网友:
内存问题吧,还有卡显卡

网友:
bios丢了!B75的通病

网友:
BIOS问题吧,刷了不行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所有版本的bios都不行,警报器响六声

我这个人有强迫症,看到H61的板子,我想尽办法,也得把它刷成支持22纳米的。
经我手修过的H61板子,基本都支持22纳米

网友:
主板型号为技嘉b75-d3v,BIOS的问题。请注意,该主板是双BIOS。

网友(2020-03-30):
这破板子问题多啊 停个电就可能不亮了 然后反复折腾又能亮了 无语的板子 还是要从供电 时序一步步去查才能找到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