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出000019蓝屏,

楼主(2020-02-09):
新配的电脑,Intel 酷睿I3-4160   技嘉GA-B85M-D2V-SI  海力士 南亚4G DDR3 1600(台式机) 256ssd    win7 64    2345推广合集。dnf 进去就蓝屏  高手指点下,是系统还是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换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或者装WIN10系统

网友A:
i3-4代  是新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3-4代  是新配的?

1000多块钱,还想要I3的怎么办?

网友:
这配置,很好很强大。
蓝屏可能是硬件太新了,不兼容导致的。
换根内存试试吧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装个纯净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多块钱,还想要I3的怎么办?

这价钱,可以配i7级

网友:
试几个存净版的  不行就是 硬件问题了

网友:
显卡 或内存问题

网友:
把2345输入法卸载了试试看

网友:
换CPU,CPU坏了吧

网友:
一个内存  一个2345。新装一个原版的系统,然后单开dnf试试,还有问题换内存,没问题就是2345的问题

网友:
硬件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
我做系统都喜欢纯净版的也不用pe安装,就u盘安装,慢是慢点,可是稳定啊。

网友:
看这配置就知道是翻新货。。。被坑了。这情况电脑店师傅都要折腾半天才找出故障原因。先软后硬。先重装另个版本的系统。不行的话就一样样的换配件了。

网友:
用微pe,去我告诉你下载系统,不要安装2345软件,如果还蓝屏,就是硬件问题,你这些配置不是旧的就是翻新维修件

网友:
太新的硬件必须最新系统

网友:
感觉是系统的问题,先装个稳定纯净的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