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温度一高自动重启

楼主(2020-02-09):
手机正常开机,使用一会手机有点温度后重启。安兔兔跑分到兵马俑的时候必定重启。手机重摔过。这是两则重启日志。有没有大神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不是有对照表吗

网友:
没找到在哪里啊。

网友:
老铁分享下对照表呗,没找到

网友A:
电池数据,插爱思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数据,插爱思看下

电池数据一切正常

网友B:
尾插问题,换掉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插问题,换掉就行了

尾插换过。哪怕不装尾插一样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插换过。哪怕不装尾插一样重启。

你换的是原尾插吗

网友:
明显写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插换过。哪怕不装尾插一样重启。

不装尾插就重启必须要装

网友C:
是,另一个机器的拆机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另一个机器的拆机尾插

现在就装着个拆机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另一个机器的拆机尾插

那查主板尾插线路吧

网友C: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是不是尾插坏了

网友:
就服这种人 求救的时候各种问  现在修好了 什么问题 就不愿意开口了  呵呵

网友:
是应该结果分享一下,问的时候大家都在集思广益 好了没有说结果

网友:
看见应该是尾插,必须换原装尾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更换的拆机尾插有问题,又更换了一个解决了

网友:
打开新制造看看,我记得看门狗不属于高温

网友:
楼主解释尾排的问题,回答大家有点牵强.

网友(2020-03-21):
看报错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