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尔T6 怪问题,原是大短的

楼主(2020-02-09):
大短修好了,用了一两天没有问题,后通知同行过来拿机,说用用能上电不显示,硬盘灯亮,应该能显示,外接显示器开机,内屏也能亮,之后关机再开是正常显示,等冷机后,再开又是内屏不显示,接上外接,外接正常,内不显,要同时接按开关内屏才正常显示,怪得很,屏线也重插过了   ,后换了屏,偶尔还是会外接后内屏会有显示,后面怎么弄内屏也不显示,外接才正常,刷了BIOS还是一样,最后找到点位图,才发现有问题, 查屏线接口D4501 3脚背光开启,如果不接内屏,这个是正常3.3V,接上变为0.9V左右,后直接从1和3脚短接,接上屏后还是会拉低,后查R4504其中1脚接+3VS_LCD ,2脚是开启,看来找这个+3VS_LCD这个电压,看点位到 U4503  1脚就是只有0.9V,别的都正常,这种以前遇到过,直接短接1和5脚后正常显示。等冷机后再看看,不出问题这些应该就修好了

最后附上此板BIOS和点位 海尔t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