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G470维修一例 特殊时期 特殊修法 。

楼主(2020-02-09):
                                                                                 G470维修一例        今天一好朋友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故障 :不开机  故障分析,可能有电路烧坏或短路。习惯性拔了电池 ,插电待机、开机均正常。 郁闷。再把电池接上, 单独用电池开机也 正常。 这下思路有了,对老鸟来说小问题一个。果断拆开机器,进一步检查发现 PQ303击穿。更换吧,可是家里没零件。于是我大胆用了一个二极管(型号SB5200)代替这个PQ303 如图2  么见笑哈。 特殊时期  特殊修法 。请见谅。

网友:
板号LA-6751P

网友A:
如果这个MOS管可以用二极管代替  是不是也可以用导线直连?

网友:
直联会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MOS管可以用二极管代替  是不是也可以用导线直连?

导线直连,电流过大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拆个1.5VS转换管  隔离保护哪里用一个电平转换三极管解决

网友:
你们也是高手哦,这个不受控制的话容易出现短路哦!

网友:
还是等有零件了搞上去

网友:
能用,不受控...

网友:
5200体积可不小

网友:
如果把这个二极管反向装会怎么样?

网友:
不是一般的小啊

网友: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  有外接电源的时候 二极管截止 无外接电源时电池供电  应急处理  哈哈

网友:
不错,这也是没芯片的办法

网友:
你确定这样可以?不是跟MOS管直连一样啦?

网友:
如果后继出现不稳定,楼主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啥大碍, 不过二极管承受的电流必须够大 ,A04407 最大工作电流12A,

网友:
楼主想法大胆,敢说敢做啊!

网友:
sb5200 是5A,应该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