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00138 苹果手机充电不稳定

楼主(2020-02-09):
今天收到一个a1398 2015 苹果手机不能充电
a1398 820-00138 苹果手机充电不稳定就像接触好似的连上马上断了重复
除了苹果手机别的都可以正常充电
ipad 一般手机 都可以正常充电第一个u4600 第二个换了u1900 故障依旧
现在准备干smc了
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还有用这个usb诊断器就连断反复 诊断器上连别的ipad 还有一般手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
修复了 诊断器有问题 修好是修好了不知道是哪个问题了 应该是u190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