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F2A55A+梅捷主板开机直接跑7A,

楼主(2020-02-09):
SY-F2A55A+梅捷主板开机直接跑7A.某宝买了个biOS 刷了变成90,,CPU和内存供电正常,,,到底是哪里坏了?大神们谁知道的说下,,谢谢了,,另外求个BIOS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跑90已经过BIOS了

网友A:
兄弟  不一定是主板坏了 一开始可能就是U坏了!A55去年遇到3块主板要修  结果最后发现就是U坏了!

网友:
维修道路坎坷  到处是坑   慢慢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不一定是主板坏了 一开始可能就是U坏了!A55去年遇到3块主板要修  结果最后发现就是U坏了!

CPU发热了老表

网友:
应该是卡USB,PS2 ,显卡吧

网友:
开机CPU不转,然后不跑码,直接变成90.。。。怀疑是CPU烧了或者是BIOS程序问题了

网友:
老表 不是说坏了就不发热!内存数据交换在CPU这边  这方面AMD比intel走在前面!

网友:
SOYO官网上应该有对应版本的BIOS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