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C不开机,开机针脚无3.3V

楼主(2020-02-09):
菜鸟业余学习主板维修。手里有一块华硕H61M-C1主板,以前坏过一次开机不跑码,自己在迅维网查资料修好了,RT8876A围边的问题,自己把两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这次是电开着突然关机了,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了,短接开机针脚也没反应,测量了一下开机针脚电压只有0.2V,整块主板3.3VSB都只有0.2V,5VSB正常,短接绿色和地线CPU风扇会转,3.3V也有了,3.3V不接电源的时候对地八百多欧姆。请老师们将下维修思路,应该测量哪些地方,NCT6679D的工作原理或者是这块主板的上电时序,新手想学一下谢谢!

网友:
1117中间脚是0.2v

网友:
检查华硕的822

网友:
检查了几个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开机针脚的点位图,只连接了330排阻。

网友:
找点位图结合H61的标准时序慢慢研究吧

网友:
nct  101脚O_RSMRST# 0伏
O_PSON#_R 5伏  O_SLP_S3 0伏

网友:
老师1117是什么?

网友:
电池出来3V经过电阻sr187到三极管s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挂了,,,,,,,,,,,,,

谢谢老师,手里没有IO只有买块主板了。

网友B:
兄弟,先学下电路基础在动手搞板吧,1117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先学下电路基础在动手搞板吧,1117是稳压器

好的谢谢,,,,,,,,,,,,

网友C:
电压不对可以先换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对可以先换三端稳压器

请问是我标那个SD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