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4 DA0P1BMB6D0 进系统掉电故障已解决

楼主(2020-02-09):
客人描述电脑会掉电,我测试之后发现故障是只要进系统就掉电,进BIOS一直不掉电。开始是怀疑BIOS问题,直接用U盘曲升级BISO,没想到升级完之后连机器都不显示了,只能拆机看板号来论坛找个BISO刷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217-1-1.html推荐这帖子的BISO确定是OK的,用原BIOS芯片去刷,不会出现开机慢。拆机后发现板子很新没有进水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可惜的是,刷完BIOS后故障还是一样。板子仔细检查了一遍各个主供电和辅助供电电压都正常,各个PG也正常,单板子不插所有外设还是一样掉电,完全没有了思路,唯一考虑到的只能是CPU了,心想重植CPU吧!毕竟这种办载CPU坏的多但是这个U好像是7代的,万一搞得不开机就心都凉了!!!心想着就算要重植CPU也要给客人报了风险再动手(虽然我对自己的手工是非常有信心但能亮机显示的机器还是要报风险的)所以就先把板子丢一边修别的机器了。秒杀了几台机器后又拿着这片板来仔细观察一下(还没空给打电话给客人报风险)没想到一个不小心被我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点位和图纸打开发现真的掉了个小电容 (照片的箭头这颗小电容,是补上之后的照片) 没错就是这颗小电容,只是这个信号接触的非常少,没搞懂为什么这个接地的电容会导致进系统马上掉电?(希望理论知识强悍的大神能讲解一下)补上之后单板开机进系统不掉电了,但还是想不明白,机器没被别人拆过,为什么会掉这个小电容?拿起C壳仔细对了一下发现触摸板上的排线接口刚好能接触到这个位置,所以很肯定的是这个机器可能在按触摸板的时候太用力的话会把这个位置的元器件弄掉。装机时发现这个电容居然在喇叭上 机器装好后完美进系统 维修结束!!!

 会员15586100鑫豆2024-9-26 09:49
 会员436775100鑫豆2024-7-4 18:45
 会员1494069100鑫豆2024-3-12 20:44

网友A:
好像是滤波,延迟电容

网友:
ec复位的延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滤波,延迟电容

谢谢大神

网友:
谢谢大神讲解

网友B:
这是设计造成的,可能会成为通病。感谢分享

网友:
希望这个今后是通病

网友C:
这么个小东西,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估计这机器难搞了,有谁会注意到呢,按我的想法,没有这个电容都可以工作,所以有些奇怪故障,很可能就是个小东东在作怪,以后维修还真的仔细看哪种不起眼的小原件是不是缺了

网友D:
庆幸没有去盲目的干U   干不亮了的话就赔大了  修机器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计造成的,可能会成为通病。感谢分享

对,设计问题,有可能还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个小东西,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估计这机器难搞了,有谁会注意到呢,按我的想法,没有这个电容都可以工 ...

还好再次观察了一下,这机器没人拆过,谁也想不到会掉这颗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庆幸没有去盲目的干U   干不亮了的话就赔大了  修机器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运气

运气要一点点,但要很认真的去观察

网友:
细心决定了你

网友E:
按 道理  这个电容没有也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 道理  这个电容没有也没关系啊

修过苹果的少个接地的小电容以为没关系的,怎么查都查不到有哪里不对,直到补上那颗电容之后机器就修好了。但这机器这颗电容居然会导致进系统掉电

网友:
居然有点位图。。我以前修这个主板 找了半天都没有  。。。

网友:
这个就是RC延时电路,有公式可以计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F:
再修板之前一定要对主板外观来来回回检查一遍  严格排查腐蚀掉件的位置

网友:
有一些故障问题,就是掉件。所以,收到机器拆机检查,一定要仔细的观察主板,腐蚀的,缺件的,进水的,断裂的等等!事半功倍

网友:
严谨细致,受益匪浅。

网友:
掉你们小的电容  不仔细看 确实麻烦  有时候搞几天都搞不好  楼主牛啊

网友:
观察还是很重要的避免走一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 道理  这个电容没有也没关系啊

在这里有关系,这颗电容除了滤波,还有延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 道理  这个电容没有也没关系啊

一般情况下,少个电容没事的,个例而已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厉害

网友:
不仔根本发现不了这个电容会掉啊

网友:
维修板子细心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我遇过的100k电阻 变75k直接拉底3.3v变1.5v
拆下来量100k换个新的 虽然问题解决
但是还是很多疑问

网友:
关键位置掉一个电容,那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这应该是触发就掉 电,不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楼主好眼力。

掉这个电容连的信号,ecrst,貌似是EC的复位信号 ,很关键的。它的上拉电阻,100K,很大了,所以能提供的电流很小,负载稍有波动就动造成电压下降从而引起复位。

网友:
修板之前先观察一遍主板可能会发现一些线索,仔细很重要

网友G:
我的机器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也是在喇叭上找到这个,不知道哪里掉出来了

网友:
延时复位电容,要严格按照时序,延时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机器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也是在喇叭上找到这个,不知道哪里掉出来了

一样的机器吗?

网友:
看了回复,有点理解标注EC_WRST跟EC复位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修板之前一定要对主板外观来来回回检查一遍  严格排查腐蚀掉件的位置

请问你是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