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I5-D2不显示

楼主(2020-02-10):
板号6-71-wa500-d02a,按开机键电流上升至1.3左右波动,屏幕不显示,偶尔开机上电至0.75左右,不过内存,刷bios无果,测各大电感电压均正常,测无线网卡22脚BUF_PLT_RST# 电压为2.1V不正常, 再测内存VDDSPD电压也是2.1v,于是确定是该3.3vs上拉电压问题,查得3.3vs由VDD3通过PQ65转化而来,测得pr218一边有12v左右电压,一边只有3v左右电压,电阻阻值正常,拆掉pq65换上一个后故障修复(由于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料板较少,没找到同样的mos管就简单改了一个连线装上),附上原机备份bios和淘宝购买的bios加图纸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只能在家修修,料板少,只要能好就行

网友:
现在疫情严重能修好机器都是高手呀

网友: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加油。,继续家里蹲

网友:
这电路为什么先考虑pq65本体,而不是电容不良或者其他导致5脚不够电压开启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透明胶布还是闪闪发光的,哪天拆开吓一跳

网友:
发个元件,都是顺丰快递,元件2元,快递费23元

网友:
蓝天主板,还没修过呢

网友A:
这样修板不需要使用示波器的是吗?

网友:
在修理是没办法啊, 只能修修小问题了, 重武器没有啊, 家里只有个老铁和万用表,修修通病还可以,

网友(点评):
除了bga其他家伙基本上都搬家里了,哈哈,我成都这边,8号以前天天还有机子修,这两天就只有吃老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板不需要使用示波器的是吗?

这个机子没用着示波器,主要是偶尔不过内存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了,直接查内存这边就行,我都走了些弯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蓝天代工的板子这种6脚坏的很多。

网友:
资料够全啊

网友(2020-04-11):
二级电压死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