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39E5090J-3D背光开机几秒熄灭简单维修!

楼主(2020-02-10):
开机画面出现5黑屏,侧背光供电黑屏时正常,背光供电60v正常,八路灯条有一路下端电压 异常,判断屏幕灯条故障,改电路后背光恢复正常!

网友:
跳过坏灯条,特殊维修思路

网友:
说下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飞线骗过电压检测,待日后粮草充足再战,思路不错。该机各路灯条驱动分开,不会影响到别的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