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212DSCR好坏

楼主(2020-02-11):
工作条件和各电压测量

网友:
谢谢指导谢谢指导

网友A:
后级阻值正常  7脚供电 3脚开启先测试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阻值正常  7脚供电 3脚开启先测试下试试

上面红色字体是输出电压?

网友:
3脚开启先和7脚供电检查一下

网友:
老司机带带小白

网友:
供电、复位、开启有电容打值排除短路断线,再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