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波谁会看?

楼主(2020-02-11):
这波波是杂波吗?测量的是应该是pvtt,应该有0.6v左右的电压。芯片是tps51486,全网只只找到一份资料。也没图纸
万能表有0.9mv。

网友:
怀疑坏了就换掉,芯片又没法修的

网友A:
你怎么看出是0.6v左右的电压

这是通道1,20MV的,,如果是0.6V(600MV)的话,应当幅度很高呢

网友B:
这个就是固定输出电压,VTT电压,这个波形没啥意义

应该看手册中的工作条件,根据手册的时序来维修,如果条件都正常,基本就是芯片坏,更换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么?

网友:
另外0.6V,至少用100mv以上档位测量,或者500mv档位,否则你根本看不到。你现在看到20mv说明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看出是0.6v左右的电压

这是通道1,20MV的,,如果是0.6V(600MV)的话,应当幅度很高呢

根据图纸得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固定输出电压,VTT电压,这个波形没啥意义

应该看手册中的工作条件,根据手册的时序来维修,如果条件都正常,基本就是芯片坏,更换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么?

估摸着是吧。但是如果是,这内存主供电对地只有2。几,烧又没烧不出什么,电流很小。机器是摔的4代带板载内存的,想着问题多半是短路掉件,所以才不怎么考虑芯片出问题。没图纸点位图是难修

网友:
这就是个开关升压电路,只有0.9v应该是芯片没问题!把升压电感和二极管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看出是0.6v左右的电压

这是通道1,20MV的,,如果是0.6V(600MV)的话,应当幅度很高呢

这不用看,内存vtt本来就是0.6v,四代的条子

网友:
多想想滤波电容的作用

网友C:
前端滤波电容设计的太抠,时间长了老化漏电了,电流不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端滤波电容设计的太抠,时间长了老化漏电了,电流不够用了

这电脑很新,上月11号才启用,摔的,没保修

网友:
这个波形应该没有意义,其实就没有输出,杂波而已。

网友:
负载供电,0.6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电脑很新,上月11号才启用,摔的,没保修

摔过的你看波形?好好用万用表跑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过的你看波形?好好用万用表跑线路吧

该出没出为什么不看?后继拉低还是滤波不良一看波形就该知道了。还有跑线有些过孔就没了,最好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可惜都没有。
这帖子目的
1、这波形为什么被拉成负?
2、芯片资料实在太少,让我怀疑我有没有找错资料?
产生这疑问是因为这板有2个芯片让我疑惑,1是丝印AWVORE,没手册,淘宝大概是AWV开头的sy8286(a/b/c/r),不同版本都不能代换。
2是AWRBOK,应该是Sy8286a。这个有手册,输出3。3v。板实测1.35v,fb脚0.6都对的上手册,电阻阻值又是902:897,算出来应该输出1.2几的电压。再看实物线路,这应该给显存供电的吧,但输出电压与手册不相符,我找错资料?

网友:
摔过的,掉点断线的,你用个示波器测什么?干脆供电脚翘起来,脱线测供电

网友:
不是应该先查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   表示 一脸懵逼

网友:
看你留的图纸   10脚是开启内存vtt电压的信号。看看有没有

网友:
抓这脚波形有什么用,直接看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