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8-9-17
接的是裸板,连电源接口都没有 ,还接线修,裸板测量各供电阻值正常 公共点阻值也正常。
接线通上电,测量无待机电压 ,往前测 公共点无电压,既然阻值正常的,那就查保隔电路了, 找到图片保隔部分。
从上图看出来 PU4002是一个P沟道MOS管 控制极需要低电压 才能导通,控制极同时受控PWR CHG ACOK这个信号 ,PWR CHG ACOK 为高电压后 管子导通 PR4003 和PR4001形成分压 产生公共点,经过实测 PU4002的 5678脚19V正常。
而PU4002的4脚控制极电压 19V 这个不正常,于是查PWR CHG ACOK这个信号的电压 经过测量也是正常的。
这个信号电压有3.3V 管子应该导通形成分压,就在测这个管子的时候 ,下面有两个电阻的焊盘,其中一个没有了,仔细一看是PR4003 经过测量 电阻一端有19V。
另一端没有电压。
看图纸这个电阻 必须要有的,看来就是这个电阻没了引起的,找料板同样位置换个电阻上去,公共点以经过了。
待机也产生了,表笔短接开关脚,电流一路狂奔,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