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tpn-q207 bios 独立显卡

楼主(2020-02-11):
今天修机器,不触发,在论坛找到一个bios刷无果,以为这个机器新bios少,所以在某宝买的工厂bios ,这个本有两种bios,一种8m一种16m ,刷上去还是老样子,后来发现不插开机小板,电源灯就不闪烁了,然后把开机小板拿下来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又插上去一试竟然上电了。直接亮机,可能是按键卡住了吧,bios没用上,但是我刷了,bios好用,所以发上来给大家共享,版号是:g7a-2g da0g7amb6d1 rev:d .两种大小,请自行刷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机器现在风扇狂转,我刷会原来bios也狂转,卖家给我原来合成也狂转....醉了,看样子不是bios事,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我还是看看就好

网友A:
不触发不是应该查触发条件吗,怎么先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不是应该查触发条件吗,怎么先刷BIOS了?

那不得查条件吗,现在bios很爱坏,不触发我都是先刷bios试下,实在不行再查图纸查条件。

网友(2020-11-08):
8Mbios测试ok 我得机子是待机3,5v出来几秒后没了,电流2毫安,出发3到4毫安,刷了就正常了,就是开机的时候出现一排英文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 lock mode

网友:
接上条,插U盘或者鼠标有时候会掉电,开机喇叭杂音特别大,不知道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客户反应以前没这些问题,此bios基础上升级官方bios会黑屏风扇狂转

网友:
新情况,我得机子又不触发了,结果发现是开机小板进水轻微腐蚀造成,清洗干净了就好了,并非bios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2021-08-24):
下载不了,也无法充值???

网友(2021-11-02):
独显测试点不亮

网友(2022-03-16):
好的
能用
但是还不认硬盘,不确定那问题

网友(2024-03-30):
用了8m的   正常亮机  我原来的是循环电流

网友:
独li显卡  测试 确实 做上角 有一排 字母。不过不影响开机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