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75FDL不开机,开

楼主(2020-02-11):
铭瑄MS-A75FDL不开机,开关针有电压3.3v,点开关针  PWRON    PANSWH有电压跳变,却不开机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你这电容是不是爆了?

网友:
不开机好修啊!

网友:
你的不开机是不触发吗?还是不跑码?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2865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155450

网友:
你可以看下桥的条件,晶振,还有电池这路,我有块板子就是这样!可以看下我的贴子!

网友:
查一下SLP_S3和pso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