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星14风扇噪音巨大,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2020-02-12):
bios刷了不好用,开机风扇就狂转,上网查有不少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有没有遇到的,怎么解决的!HP Pavilion - 14-ce0034tx  就是这款本,图片网上找的有没有同行跟我遇到的一样

网友:
温度高吗?

网友:
可以用自己的BIOS改ME

网友:
给风扇减压可行不

网友:
BIOS   没刷对吧

网友:
上网查了,全是这个问题,bios找人重新合成me也不好用,声音跟空调有的一拼

网友:
温度不高,但是风扇嗷嗷转。在京东商城这个电脑差评全是风扇声音大。hp真坑

网友:
和me有啥关系,风扇多半都是ec控制的

网友:
风扇坏了?

网友:
ec上有个电阻控制风扇功率的,

,只能说这么多了,具体哪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0-04-26):
正常的,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