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038 2g内存改4g

楼主(2020-02-12):
820-2038 2g内存改4g
前天同行送来2010 air 13寸 进水的机器
开盖无维修痕迹腐蚀的地方很多可以看到背面更多
洗洗刷刷换换焊焊后开机不开机 还有2个机器要修就先放一边了
第二天有点空看下吧什么问题可调电源插上
看看电流吧
结果是正常开机了搞什么昨天不行今天就可以了?
既然好了就测试下吧组装好后发现一切正常ok 让同行汇款就给邮寄过去了
邮寄的时候也是心里不拖底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板子如果返修就加钱给换吧
找到2g内存的2个板 一个是以前改4g失败改回2g内存的 一个是原装2g内存
看了看料板有4g的内存颗粒
心想改改看看吧失败就算了
开始拆焊搞好后开机滴 滴 滴 !!!!!!
换4g内存的bios试试吧一样3声响!!!
又来了几个机器要修先放着吧
今天有点空那就看看吧怎么个不行的是不是要动板上的电阻看了下发现情况了
多了个r1956 再看又发现r1979电阻应该在r1978的位子上 又看了看没有发现别的了
去掉r1956 r1979和r1978换了后开机试了下熟悉的声音来了当的一声
应该是可以了没有看到画面懒得去接屏试了等返修的时候再说吧
每次都来求帮忙今天我也发个不知道对大家有帮助没有
写的不好大家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20-2-15 03:08):
板号是 820-2838 写错了

网友A:
过两天有空再改个a1398的8g内存改16g的成功就发帖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分享!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昨天卖出去了

网友C:
这真的是焊工要好啊,用不好真的很会空焊

网友:
有A1502 4G改8G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是焊工要好啊,用不好真的很会空焊

焊内存的时候比较多还没有返修的。
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耐心   谢谢分享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加油

网友F:
改内存要怎么换电阻?要不要改bios

网友G:
这玩意挺废时间的  只能空的时候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内存要怎么换电阻?要不要改bios

不用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挺废时间的  只能空的时候玩玩

嗯 谢谢了

网友H(2020-04-12):
你好,我想改一下a1370 2010年的机器,把内存2g改4g,看了你好几篇改内存的,不知道a1370你那里有改的方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两天有空再改个a1398的8g内存改16g的成功就发帖分享

820-3662 8g改16g成功已经发过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想改一下a1370 2010年的机器,把内存2g改4g,看了你好几篇改内存的,不知道a1370你那里有改的方法 ...

根据内存的品牌改的都不一样的 我也是知道没多久

网友H:
你好,改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呢,我有好几个mac改内存的方法,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改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呢,我有好几个mac改内存的方法,就是不知道原理

那里有什么原理就是规定必须那么改图纸上有的
昨天改一个sk内存的根据图纸改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图纸不对
客户在等改的帽汗了,最后还是搞好了提前一点
基础就是图纸要弄清楚哦这个是我的弱项
820-00164等有修的研究研究吧
祝你成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里有什么原理就是规定必须那么改图纸上有的
昨天改一个sk内存的根据图纸改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图纸不对 ...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回复,昨天总算研究出了怎么改了,知道原理了好像都是一样的,你说的没有改成功的期待你有空了分享一下,我也验证一下理解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高手呀……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
我是业余的,就是兴趣,多捣鼓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