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A0392TX EPK50 LA-G07CP 有哪位大神知道 PQA1 位子上的MOS 是哪個型號嗎?

楼主(2020-02-12):
HP-DA0392TX
EPK50 LA-G07CP 1.0

有哪个位大神知道PQA1位子上的MOS是该料件型号吗?
这颗MOS短路,用风枪吹下来后搞丢了。 又没有图纸。 还请知道的大神帮忙一下。

应楼下的要求,上传原机备份BIOS

补充内容 (2020-2-27 10:21):
36334 Dual N-Channel 换上之后就开机了

Da0392tx LA-G07CP

网友A:
第一行36334  第二行 GV733X 刚好修到

网友B:
那是个复合MOS管  N+P一体封装

网友A:
楼主备份BIOS给我刷下,我的可以跑马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备份BIOS给我刷下,我的可以跑马不显示

已上传原机备份BIOS,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36334  第二行 GV733X 刚好修到

感谢你,
刚查了一下36334是Dual N-Channel。
我去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个复合MOS管  N+P一体封装

不是N+P, 而是双N通道

网友:
旁边有个电感,应该是个符合N管, 料板应该多的很,典型PWm电路

网友C:
本人的机不开机,开机10秒就掉电,掉电是0.08A,请问待机時bios电压是否0v,开机時是否有3V,我的机在开机時只有0.5v,清问是什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机不开机,开机10秒就掉电,掉电是0.08A,请问待机時bios电压是否0v,开机時是否有3V,我的机在开机時只有0.5v,清问是什麽问题?

肯定0只有cmos工作  跑马不

网友:
一般CPU或桥供电一个板子都是用同型号的

网友:
不马跑,按开机,有3,5v但bios只有0.5v,之後掉电,是什麼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好吗?

网友:
应该是个符合N管, 料板应该多的很,典型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