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背光芯片DWI总线断线导致无背光维修

楼主(2020-02-12):
  【故障机型】iPhone 6S 64GB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在灯光照射下能隐隐看到一些图案。

【故障分析】

  这类故障我们称之为无背光故障,我们6S的液晶屏上面是有一排小灯珠的,我们主板在工作的过程中,有背光升压芯片,对液晶屏提供1622V的供电,点亮灯珠,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而这种暗屏的故障多半就是这部分出的故障。

  那么我们就需要优先判断出是屏幕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方法换屏,故障依旧,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

  拆下主板,简单测量发现背光芯片没有升压,没有升压有可能是二极管、芯片、电容、电感,逐一排查即可,优先排查背光升压芯片,拆下打值。

  发现背光芯片的C2脚打值断线,C2是背光的DWI总线,直通CPU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原件的,那么也就是中间的板层有断线的地方。

  图中看到板层内部走线在第二层的,我们尝试刮开板层,试试看。

  刮开板层之后打值正常,还好。

  飞线接过去,装回背光芯片。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显示正常,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鑫智造能看版层走线吗,怎么看?

网友:
楼主,我也有同上的疑问!!!!!!

网友:
不错不错,同问版层走线 鑫智造怎么看?

网友:
鑫制造没有板层走线图

网友A:
板层走线图在哪里弄得到?

网友:
点位图是PDF吗

网友B:
楼主说一下 板层线 哪个图纸可以呀 苹果手机的

网友(2020-03-21):
引用 网友A:
板层走线图在哪里弄得到?

ZXW图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 板层线 哪个图纸可以呀 苹果手机的

这个图纸没有

网友(2020-04-27):
有这个走线图简直就是神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