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从哪入手?

楼主(2020-02-12):
待机电流0.02A,测电阻正常。开机跑到2A多掉电,待机EC发热,南桥微热,不知从何入手?请指教谢谢!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待机正常,开机大电流是后级短路吧

网友:
ec应该不会发热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呀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