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20-02-12):
新手,想知道想类似手机显示座子那种座子数引脚顺序应该怎么数,好像没有像芯片一样有提示一脚位置的地方,然后数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百度查半天找不到解释,是这问题太基础了吗,希望高手解惑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没电路图你数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图你数它干嘛

有的只有文字说明比如第几脚对地阻值多少,这样的就需要知道怎么数了吧?

网友:
爱好者路过 留个脚印... ...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电路图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