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470d提示硒鼓错误

楼主(2020-02-12):
接修一台兄弟7470d一体机,故障为屏幕提示硒鼓错误,更换过其他硒鼓无效,故障机硒鼓在正常机器上面确认过是好的,根据经验拆高压板,意外的发现该机高压板是改良版,然后看到板上有碳粉堆积,清理干净以后上机测试还是不行,换一片板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然后测量一下高压,发现电压一闪机器就保护了,下图是正常的高压,

那么去检查触点,发现触点有氧化

清理干净触点,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A:
咨询楼主,这边使用的万用表耐压只有600v。关机状态测量线路板与机器内部触点间的电阻,可行吗?电阻多大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楼主,这边使用的万用表耐压只有600v。关机状态测量线路板与机器内部触点间的电阻,可行吗?电阻多大算 ...

就金属跟金属的接触,超过10欧都算不正常了吧。

网友:
金属碳化,导致接触不良,不过这是细节,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15):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