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发个 x260 重置了me的bios

楼主(2020-02-12):
发个 下x260 重置了me的bios

也是论坛上下载的 但是分离合成了最新的me版本  初始化状态 应该不会出现开机时间长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me版本和系统不一样会不会有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自行测试 不行再看自己me的版本 合成

好像发错区了

网友:
发掉了这里补充上 联想X260 BX260-NM-531 REV3.0重置ME

网友:
重新在编辑了一个 这个状态才是正常可刷的  我试了可以开机第一次比较慢后面就正常了
但是我的机器有个问题刷了这个有线网口显示感叹号其他正常
我的机器必须刷原来自带的me这几个都是网口问题
原来没有刷的时候也是网口问题不是到什么情况

x260 me11.6.29.3287.rar

网友A:
请问我从论坛下载的BIOS只有这些内容,这个能刷么,也没有那个状态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从论坛下载的BIOS只有这些内容,这个能刷么,也没有那个状态标记

你这个老款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老款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状态

自己用公版合成了一个,问题解决了。
顺便问一下,亳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公版合成了一个,问题解决了。
顺便问一下,亳州的?

不是 重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