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3 就是1631的3V_S0哪里转换出来的?

楼主(2020-02-12):
有时能触发,但是3D3V_S0有时一开始就是近1V电压,正常是应该没有电压的,有时触发后不够3.3V,只有2.8V,然后开机亮LOGO不进系统,这时候如果装SSD会直接不开机,应该是3.3供电不足导致,这两天一有空就跑线,崩溃了,真的找不到,请问有没人修过这个3.3V是哪个芯片或者是MOS管转换出来的?我怀疑是有哪个上拉电阻有问题把他拉低了或者是MOS管有问题没有正常把这个3.3V转换出来,但是跑线跑不出来是哪个。

网友:
图纸是关键!

网友A:
对了!你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surface 的淘宝也没有啊哥们

网友B:
没图纸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就是麻烦

要是有图纸就不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