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温什么解决?

楼主(2020-02-12):
碰到很多高温的
笔记本
电脑,通常是更换散热器,加散热膏,垫一层铜片,当这些都做了还是热再加外置散热器,机器还是保持在60度以上运行,这样机器运行下去会不会有问题?联想Y480 就是一直在高温!高温
笔记本

网友:
散热器设计太小,长时间运在高温下,显存虚焊是可能的

网友:
我们遇到都是加铜片

网友:
系统后台有运行吗

网友:
机器温度高?是烫手还是鲁大师报警还是自动断电,如无异常正常使用,有的高配机型温度就是高,属于正常

网友:
有些机器存在设计缺陷,我的华硕就是,能试的方法都试了,就是温度高,D壳掏了个洞直接用风扇吹效果才好点,高温确实减少机器寿命,和汽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