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M495进螺丝显卡坏,显卡供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2-12):
  接修一块联想的LM495主板,客户说进螺丝烧的,进在显卡供电芯片处。

  发现客户已经处理过显卡供电芯片,发现没短路,上电试机,光板猛的上电到1.8A掉电,经排查发现显卡坏了,客户同意后,换上显卡1.3A不掉电了,但是不显,无意摸到显卡供电芯片两上管很烫。用示波器看上管G极波形,最高才升到5V,换个升压电容,恢复正常。

  再上电看见跳1.6A,高兴的很,外接显示都正常了。以为好了,拿到一边加上硬盘,外接键盘,这是AMD芯片组的,这是系统都是INTEL组的只得重装个系统试,开机发现掉电。

  经过反复试机,发现加上外设电流到达2A,一到2A就掉电,不到外设,电流只能到1.6的样子怎么都不掉电。充电芯片用的BQ24707A发现外面并没什么问题,直接换一个,还是一样。准备换点两个保护隔离管,这时发现电压不对电源我用的19V但是测着少了一点只能18V多,直接锡上去哦。

  试机,装系统最高2.6A都没掉电了,先测吧!测好了再换回保险安全点。

网友:
老司机,轻车熟路,十分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