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513D可以用WT7510代换吗? 航嘉电脑电脑上的保护IC

楼主(2020-02-12):
CG8513D可以用WT7510代换吗? 航嘉电脑电源上的保护IC,它的PWMIC是6800,这经的保护IC,在淘宝上,百度也搜不到这个IC。

网友A:
看它们的功能及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B:
我也修过这个,可以用3510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这个,可以用3510代换,

淘宝上3510很少有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它们的功能及引脚是一样的

请问,它俩可以通用吗?你发的那些资料我看不懂。谢谢!

网友:
直接买个换上算了,找出来真不容易

网友:
这到底是何物啊?连淘宝上都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它俩可以通用吗?你发的那些资料我看不懂。谢谢!

引脚一样

网友:
不确定能不能代换

网友:
我代换了一个

网友:
现在我修的这个,不能代负载,空载正常,代负载pFC停止工作

网友:
你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是这个电源,空载正常,上机就是风扇转一下停了,我注意到它的保护IC的3脚跳变成了5V,PFC电压还有没有,这个我没有注意到,我现在觉得是这个保护IC有问题

网友B:
这个IC换过,故障一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换过,故障一就

你不是说你的还有1V输出吗?跟我的不一样,我的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