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开机不显一例

楼主(2020-02-12):
                  昨天接到顾客送过来一台联想型号:G480 笔记本。顾客描述开机有电,但屏幕不亮。于是果断接下来,弹指间,机器被拔开了她裸露的身体横呈在我的面前。把板子拆了下来。翻过来覆过去。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烧伤,以及肿胀等情况。我看了一下我的仓库,没有找到PDF图纸。按着板号找到一个点位图。如图所示第二脚就是开机脚位,于是用镊子短接了一下BTNCN1的1,2脚,发现屏幕有显示了,这是否就是没毛病啊,但顾客描述就是开机有电,实际我是连上维修电源都没有,就直接给她脱去外衣,这是中奖了吗?想来冲淡黑云压城难过的日子。当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后来就知道是错了。哪有这种可能,只是人们总是存在一种侥幸的想法。我是那个幸运儿。于是我反复试机了几次,都很顺利的开机成功了。于是就把主板装到机壳上面。

主板的右下角有一条排线连接着一块小板。是读卡器与外接耳机的小板。如下图所示

当我接上这个小板的时候就发现不能开机了。把排线拔掉又可以开机。莫不这个后面哪里有短路。接着就把小板拆了下来,看到后面有一块读卡器的管理芯片。因为没有图纸,我就凭经验判断可能芯片有问题就把他吹了下来,再开机还是一样。这个时候我就想了。这个上面也没有什么元件了。于是又找到点位如图下:

我发现第9脚 定义 LID CLOSE#  这是一个合盖开关。这个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么很可能就是这样元件有问题了。于是我就在开机有显示的情况下带电接上排线。电流立马就没有了,于是把排线断开,再短接 BTNCN1 .的1,2脚 ,屏幕又亮了。于是就把这个霍尔元件吹了下来,空着,接上排线开机就不再息屏了。再把吹下的芯片再焊上去。从一块旧的主板上拆了一个霍尔元件。接上故障排除。修理现场照片如下:

红圈内的小黑就是本案罪魁祸首。于是本庭宣判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永世不再任用。退庭。于是春回大地。顾客迎风微笑。皆大欢喜。剧终。

网友:
联想通病了  不过大多在开机小板上

网友:
楼主是法学院毕业的

网友:
入账多少?

网友:
楼主真是幽默,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不错·心细。楼上问题同问

网友:
楼主真心幽默,霍尔元件导致不开机,学到了

网友:
机器随便倒腾就好了,多半不稳定或者连接的其他有问题

网友:
图纸  鑫制造上有啊   下载一个  论坛有链接

网友:
lid信号不正常,导致开机不显示,这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联想通病了

网友:
lid开关要为高,正常

网友:
我的sony VPCSD识别不了电池,量到好多电容对地短路了,但找不到源头是哪,伤脑筋~~

网友A:
只是一个屏信号的故障,让老板这么一说一讲,真特么过瘾,看了让人毛笔顿开,身心愉悦!现在我都不看小说了,我逛坛子。

网友:
屏信号休眠开关保护了

网友:
霍尔元件导致不开机,这种情况是有的

网友:
LID小管问题 常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屏信号的故障,让老板这么一说一讲,真特么过瘾,看了让人毛笔顿开,身心愉悦!现在我都不看小说了 ...

谢谢你的夸奖,我想你在生活定也是活宝,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下次注意就号了

网友:
今天又修到一个HALL原件引起的 暗屏

网友:
LID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2020-05-01):
机器虽然老了。但是修到过很多。不过从来没碰到过LID 管子的问题。都不知道这管子在哪里。看来这贴知道了

网友:
思路清晰,像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