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790S常烧开机复合管

楼主(2020-02-12):
朋友一台神州电脑,送给我的时候是好的,放置半年后不开机,毛病已经找到就是那个产生5V的复合管烧了,但换好以后用2天就烧,已经换了3只了,但看了图纸不应该有大电流?现在已经把焊盘弄坏了,已经用2只cpu供电管改装,现在能正常开机,不知道能用几天?请高人指点什么原因。

网友A:
换原型号或者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型号或者大功率的

谢谢您的建议,我已经用cpu供电管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