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技嘉G41主板 512m内存能开机,1G、2G内存跑C1

楼主(2020-02-12):
以前更换板子的超频芯片后亮机,但挑内存,没修好,疫情期间继续研究看看:
原来帖子是“闲来无事,看看这块技嘉G41的板子,成色不错,支持两个DDR2内存。
这个板子的第二个插槽能上512m内存或者256M内存,开机装系统没有问题
但是装上2G 1G的内存均不能开机,代码跑C1
另外一个槽各种内存均不能上。
问问各位大侠,望给个线索。”
今天考虑一下,估计是桥坏或脱焊,准备换个82G41芯片,拆开一看,发现芯片边角PCB大量掉点,看来是上家修理时压桥弄坏了PCB,这才
出现挑内存的故障。补上PCB,换上好的82G41,一切OK!终于弄好。

拍照时已上了焊油,将就看吧。

网友:
花了些时间打内存值,因为有电阻的存在,更根本打不出来,不是拆开,还真没想到是PCB掉点造成。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呢,佩服佩服

网友:
好耐心,我修775的主板三板斧干下去不行就算, 很多是复位不跑码 真难搞,新一点的主板才好修

网友:
焊点补得好哦,有显微镜吧?最头痛的补点楼主搞成朵花了,真棒

网友:
还好能看清,效果挺好的

网友:
这主板换桥有点大事啊

网友:
掉点这么多都能补,楼下技术厉害了

网友:
真的好耐心,这么多个点。给我就直接扔了

网友:
用淘汰的板子练值球,bga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样的板子便宜了 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维修员的品质你都具备了。

网友:
虽然主板还不够功夫钱,但是开机画面出来后很快乐

网友:
这个手工不错,这么小的点也去补。这种不值钱的板子换成大部分人早就扔掉了。
估计楼主这个时候是闲的蛋疼的时候,有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

网友:
G41还有精力搞北桥啊,,,神人 ,,,G41现在称斤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