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经常出现不过内存,拆机插拔一下内存就好了。请教大家怎么一劳永逸解决?

楼主(2020-02-13):
技嘉b75-m,每个10天半个月就开不了机,要打开机箱插拔下内存。

换过内存和内存插槽都一样。什么情况?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插槽解除不良?主板的内存槽倒是都比较松。

这样用着实在麻烦,请教大家怎么一劳永逸解决的办法?

网友:
上BGA换插槽。一劳永逸

网友A:
插槽氧化,金手指氧化,名片纸对折沾酒精擦卡槽,橡皮擦金手指

网友A:
还有cpu拿出来,擦擦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cpu拿出来,擦擦触点

cpu触点肯定是清理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槽氧化,金手指氧化,名片纸对折沾酒精擦卡槽,橡皮擦金手指

橡皮擦金手指也操作过。

至于名片纸对折沾酒精擦卡槽是否有效?是不是要砂纸先来?再用酒精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皮擦金手指也操作过。

至于名片纸对折沾酒精擦卡槽是否有效?是不是要砂纸先来?再用酒精处理?

砂纸?作死啊,怎么不上切割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