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3是什么芯片?电源保护板上的

楼主(2020-02-13):
TT电源保护板上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果然是LM393

网友:
老司机翻车?393。。。。

网友:
393主板上面应该能拆到

网友:
比较器都不知道?

网友:
真的,有些特别基础的你可以百度一下,说的很明白!

网友:
问题是就写了个393,谁晓得到底是什么393,直接打lm393么还容易看些

网友:
不定时重启,大补焊后好了

网友:
那不就是LM393么   别说电源了  笔记本上也有  双电压比较器

网友:
自己修就不想动脑子,很奇怪,就想着你们有没有碰上过,你们换那个元件好了,我也试试

网友A:
估计就是LM393   台系生产的品牌电源上大把的,双电压比较器

不动脑子怎么能有深刻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LM393   台系生产的品牌电源上大把的,双电压比较器

不动脑子怎么能有深刻经验???

是的,3/8脚接了二极管,和两个不同功率的341的输出电压比较,二极管虚焊了,风扇就停了,然后大面积过热

网友B:
就是LM393   ,双电压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LM393   ,双电压比较器。。。。。。

估计是怕写上lm393,要付专利费,数字命名就不用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怕写上lm393,要付专利费,数字命名就不用付了

经常见到这样的标签,但始终不知为何?.........

网友(2020-03-20):
比较器,LM393,电源里经常见,还有LM339。

网友:
电压比较器。

网友: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