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5跑5D 时钟复位正常

楼主(2020-02-13):
华擎极限玩家6,正常触发后,插诊断卡跑00,主板自带的debug显示5D,刷过N个BIOS了,也换过几次BIOS芯片,结果一样
测得内存供电1.5V,vdda2.5V正常,CPU供电0.85V

时钟  PCIE A13 A14 0.42V
PCI B16 1.6
复位 PCIE A11 3.3V
PCI A15 3.4
目前看起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插诊断卡00,主板的debug显示5D,刷过N个BIOS了,换过几次BIOS芯片,结果一样

网友A:
CPU电压有点低了,换个U试下嘛,还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有点低了,换个U试下嘛,还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cpu电压是svid调节得,不是固定电压,主板没有正常工作前,这个电压应该也算正常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是svid调节得,不是固定电压,主板没有正常工作前,这个电压应该也算正常吧

那你不愿意换U,那就继续刷BIOS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愿意换U,那就继续刷BIOS嘛

换过U了,X4 631和A6 3600,都一样的结果

网友C:
CPU到桥的每个数据线地址线一个一个查阻值.应该有一个阻值不正常

网友D:
复位都有了,应该是软启动故障了!查下内存到CPU的总线,和到PCH的!都没问题把网卡和声卡COM芯片去掉,还不行查下显示的几个插入检测信号!再不行就换PCH,再不行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U了,X4 631和A6 3600,都一样的结果

不插内存呢?啥情况?小喇叭整一个听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到桥的每个数据线地址线一个一个查阻值.应该有一个阻值不正常

还从没搞过这个,这个好刮开铜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有了,应该是软启动故障了!查下内存到CPU的总线,和到PCH的!都没问题把网卡和声卡COM芯片去掉,还 ...

这个主板上倒是有个GD75232,或说怎么判断COM芯片的好坏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呢?啥情况?小喇叭整一个听哈

没到检测内存哪一步,插过小喇叭,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到检测内存哪一步,插过小喇叭,没有任何声音

内存打阻值,4条都要测,够HAPPY的了

网友:
我感觉桥坏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从没搞过这个,这个好刮开铜线吗?

CPU到桥的每个数据线地址线有一个阻值不正常,就不跑码。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上倒是有个GD75232,或说怎么判断COM芯片的好坏呀

GD75232,串口控制,与开机无关更与CPU这块无关。另外,GD75232几乎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GD75232,串口控制,与开机无关更与CPU这块无关。另外,GD75232几乎不会坏

我见过论坛里有师傅说过这个芯片会影响不跑码
现在我没有假负载不好测试CPU到桥和CPU到内存的阻值,只能先做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有了,应该是软启动故障了!查下内存到CPU的总线,和到PCH的!都没问题把网卡和声卡COM芯片去掉,还不行查下显示的几个插入检测信号!再不行就换PCH,再不行扔了!

软启动的难搞

网友E:
先确定cpu和内存是不是好的,5d是分配内存地址

网友:
不过内存,重点查内存方面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cpu和内存是不是好的,5d是分配内存地址

CPU和内存确定是好的。试过两个好的CPU,试过多个内存。
这个主板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F:
内存  的spd电压    两根管理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  的spd电压    两根管理总线电压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怀疑内存
上了内存打值卡
内存SPD VTT, 两个总线,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

网友:
拆声卡,然后网卡,最后干桥,不行就扔 ,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坏com

网友G:
插不插内存都挡D5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插不插内存都挡D5吗?

不是D5,是5D,这个代码不是诊断卡上的,是主板自带的debug上的代码。诊断卡显示为00
即不跑码

内存条件完全满足,上过内存打值卡检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D5,是5D,这个代码不是诊断卡上的,是主板自带的debug上的代码。诊断卡显示为00
即不跑码

现在最好就是用示波器检测BIOS有无片选信号。有这个信号那就是内存问题,无这个信号那就是CPU,桥或者总线和ROM等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D5,是5D,这个代码不是诊断卡上的,是主板自带的debug上的代码。诊断卡显示为00
即不跑码

内存条件完全满足,上过内存打值卡检测过

按摩店平台好像有些要测量下cmos电池,电压低也可能出现不跑码

网友H(2020-03-17):
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碰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