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k660e i7 d8主板烧了

楼主(2020-02-13):
不知道烧掉了什么零件,这种还能维修吗

网友:
露铜了,先刮干净再说吧。最重要的是要有图,有图,有图!

网友:
现在这种的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质量差好远

网友:
这烧得挺严重啊。一般都可以修,不知楼主烧的地方是什么供电,要拿到板子具体看一下才知道。如果是CPU供电这种烧的话就没多大维修价值了

网友:
可以修,这板子烧这里是通病了,主要是显卡供电管子爱坏。

网友(2020-03-31):
通病应该是设计问题了,电子元件这么容易坏,商人早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