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楼主(2020-02-13):
雷击电源,
蕊片是Cm6800,cG8513,277,339,辅电源5V正常空载电压正常都有,加负载,电压都没有了,只有紫色线5V正常。蕊片都换了,故障一就。求指教

网友:
查小料,二极管,三极管查一遍,低阻值电阻,小电解电容也查一遍

网友:
谢谢,是整流桥后电容吗

网友:
我在画电路图

网友:
楼主加的何种负载 ?是接主板还是接假负载 ,,,,

网友:
12V40W灯炮,

网友:
试一试一下一下接灯炮,接上电压下降很快,点一下就离开电压灰复。我怀疑是接负载,电压下降快,不稳压,电压低使得检测电压芯片保护关闭pfc

网友:
带电位器的电源最容易出问题,用了几年后就是拉吉,

再不行检查光耦PC817和431稳压

网友:
雷击烧的有很多时候不是烧那些明显是ic芯片的多数烧小零件如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不会烧大的东西都有的你要慢慢去查不过修到这类问题的电源我通常都丢垃圾桶

网友:
817,431换了,没用

网友:
上不了班,在家里没事,修修以前的东西

网友:
你加的负载是在那组电压上的?每组都试一试,那组不行就是这组电容不行了!然后插主板再试一试,有的电源,不接主板必须用检测仪才行!只加一组负载立马就保护了!

网友:
5V  12V最好都加负载,一般1A电流都会正常。你加的负载40W.接近4A电流,会保护的,把5V   3.3V最好加上就没事了!

网友:
并且启动时会有个延时时间,达不到这个要求,也不启动的!

网友:
呃,没事搞科研

网友:
谢谢了,己经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是不是一个不经意的小问题影响的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

网友A:
修好了,没事干了,不让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事干了,不让上班

你上班也是修电源吗?

网友:
工厂高压电工

网友:
上班,负责机电维修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5V输出到三电压检测蕊片8脚贴片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