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未来人类t5-a-1060 不开机

楼主(2020-02-13):
上电到0.03左右 5v开机一瞬间有,然后没了,谁有蓝天的时序图吗  bios刷了   待机换了无果  其他什么电压都没出

网友:
兰天官网一般都有图纸和BIOS,进去下就行了,再说了你连版号也不提供,别人是没法帮你的

网友:
缺电压吧,看你描述应该是触发了。基本的供电都不查一下的嘛

网友:
先测有没有短路,再测供电信号,上到哪一个电压掉电的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