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30开机没反应 拿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

楼主(2020-02-13):
开机脚有3.3v 就是不触发  这ec带程序吗

网友:
提供下版号或者EC的芯片型号

网友:
触发电路或者桥的问题,开关到EC有跳变吗?

网友A:
桥挂了  修过几个了  拿掉小电池能用几天 还是会坏

网友:
还是检查触发条件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  修过几个了  拿掉小电池能用几天 还是会坏

厉害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