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2 不认底座键盘维修

楼主(2020-02-13):
Dell xps12 不认底座键盘维修
机型:dell xps 12925001
板号:la-c321p rev1.0
故障:不认底座键盘
机器是自己的当初用intel1400积分换的。
老婆在为小孩准备网上课程时发现键盘不能用,重新放置底座,重启也不行。于是丢给我…….
维修过程:
以为是键盘问题。硬把键盘底做撕开(底座忘了拍照只说明一下)测量供电只有2.25V对地阻值有700多,阻值应该正常,测量键盘接口和触点之间的线路发现都是通的。怀疑故障在主板上。
拆主板把上面的铁盖都撬开。找电路图键盘主供电VINTAB是由PQ202 (p管)受控于与非门PU201和PQ204B要想PQ202开启,PQ204B G极要高电平,(实测为低)。要想PQ204B G极高电平PU201 1脚和3脚要低电平。实测PWRPATH_S1#,实测为高。 BASE_DET#实测为低,问题在PWRPATH_S1#.查电路图。PWRPATH_S1#在电路图只有三个地方。两个是连的场管G极一个连到U27(MEC1641-PZV_TFBGA144).由U27开启。它没开启应该是由前级其它信号满足后开启。
回到底座接口找其它信号。
接口中还有还有两个供电+1.2V_Keyssa+1.2V_Keyssa_DP实测没有,找电路图,一路由U33供给一路由U721供给,U721在主板上没装只查U33. file:///C:/Users/zh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查所有的供电和信号发现KEYSSA_USB_PWR_EN+1.2V_Keyssa没有,KEYSSA_USB_PWR_EN也是连到U27(MEC1641-PZV_TFBGA144),看来问题还是前级。再回到底座接口查信号。
根据接口的大概的英文意思大部份都是信号传输和状态信息。当查到DD这个信号时发现猫腻。
图纸显示它连到48页。file:///C:/Users/zh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根据图纸分析DD信号是检测平板没有接到底座和接到底座时的电压。实测为2.66V和图纸上的标的1.25V和其它的电压都不符。拆电阻PR218PR219量发现阻值正常,(DD)电阻分压点除了连到PU208第一脚,没有连到电容或其它元件怀,疑PU208有软击穿。拆掉PU208测到电压为1.27V正常。从其它料板测拆个331的运放装上去电压正常。接上键盘yeah修复。
图纸在论坛上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所以哪家里要有个男人真好!再所以哪家里有个维修工真是太好不过了!今天要给娃儿打作业出来做,LBP2900连续走纸,婆娘一吼忙起搞,离合器拆出来一张电胶布一贴,规矩的。

网友:
真厉害 真厉害  谢谢 真的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还没修到过,底座和屏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吗

网友:
这款机子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