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优派组装一体机,驱动板屏线第一脚是多少V?

楼主(2020-02-13):
现在是第一脚只有1.2v  第二三脚是12v。我想问一下,正常是多少V、
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3.3 5.0 12.0就这三种屏电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既然MOS源极是12V那输出也肯定是12V MOS坏或者没有导通   更换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