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不开机维修非常规损坏

楼主(2020-02-13):
仅供小白参考,大神呢可以直接略过咯
今天的主角是:联想Z580
【故障版号】DALZ3AMB8E0
【故障现象】上电无待机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没满足或者是没过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机器是同行发来的,让赶紧给修好,很急用的。于是今天晚上我加班给弄了,
拆机裸板测试发现也是没有待机电流的,这个时候直接打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管测量其工作条件,
上图我们可以看出,DA-IN经过一个PF2保险在从电感才到PQ75这个隔离管的,那就先从PF2下手,经测量一端有20V电压另一端没有,打值无穷大,
直接先选择二极管档测量后端看看这个保险为什么烧了,发现公共点对地短路,,直接选择烧机的方法来寻找损坏的原件,【一般公共点对地值为0的时候大多是电容短路,假如上管击穿的话对地值会有个几十的值,这个是我个人的总结仅供参考】
直接找到公共点PR17节点断开,发现后端短路,直接烧2V2A烧,
发现PC238有点发烫,这个为了确保准确性呢,我就开始用我的土方法了,就是上松香大法
我还是直接就上图吧
事实证明了我的预判还是没得问题的
好吧既然问题已经找到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铃儿响叮当之势的速度直接下手抠,扣完以后直接测量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已经恢复正常了,然而下面有意思的来了,
接可调电源上电测试发现待机电流一闪就没了,我**心态崩了,还以为是个死鱼呢,然而我想多了。看来后边还有问题,这个就类似于二级转换电压短路的故障,这个时候直接选择断开电源,直接打开图纸寻找3V  5V的二级转换管来验证我的猜测, 当我测量到Q44的时候发现故障,
+3V经测量发现是对地短路的状态,直接还是选择烧机的方法来寻找损坏的原机,
经过烧机发现EC有点烫,直接把EC的11脚给翘起来,再次侧量发现短路的故障已经修复完毕了。
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后,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12已经出来了,直接按开关测试,发现电流已经上去了,然后我把接口处的保险找了个新的换上后装机测试,充电声音网络已经全部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看到这里了也不给我加点分您也好意思吧?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学习

网友:
厉害,有图纸也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重新又复习下以前的知识。谢谢~

网友A:
烧鸡烧得好,松香大法松得漂亮。公共点2V烧的,EC哪里又是多少V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烧得好,松香大法松得漂亮。公共点2V烧的,EC哪里又是多少V烧呢?

只要在有效电压内都可以,没有太具体的电压,一般的EC我是用1-3V电流可以调节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弱弱滴问一下,EC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滴问一下,EC是什么东西

建议您去笼统的学一下电子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滴问一下,EC是什么东西

EC是欧洲共同体

网友C:
我准备购买可调电源了

网友:
思路清晰,骚鸡大发厉害

网友:
烧鸡法确定容易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购买可调电源了

欢迎入坑

网友:
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码字更不容易

网友(2020-03-14):
烧鸡烧得香,烧级烧得好,松香大法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