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小新700不能进系统和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20-02-14):
1和4都不能用,在pe安装系统了,启动又不可以了

网友:
要在bios里改设置吧

网友:
不知你启动优先选项是否正确,有的电脑如果优盘启动优先,你在pe系统安装系统,重启以后如果不拔掉优盘还是进入优盘的pe系统,需要拔下优盘,然后安装才能继续进行。(pe下安装仅仅是复制系统文件到硬盘,其实还不是安装完成)

网友:
这个应该拿到电脑店去修,很快就好了的。

网友:
姿势不对

网友:
这个最好硬装,到微软官网下win10 安装包

网友:
BIOS姿势不对,话说你一个修电脑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进到这个论坛的?

网友:
需要修改BIOS 多找一些教程参考,但不能百分之百的按照教程来调试,基本上在BOOT那里进行调试,个人遇到的情况也遇见过,各种教程都参考了,都不管用,有的说把什么快速启动关闭,等等之类的但都无效,最后瞎弄,把快速启动打开它又能识别系统呢,整的我头脑晕晕的。

网友: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前段时间装一台华硕笔记本fl5900u也是你这样的情况,装上系统不能启动。用diskgen格式化选mbr,不要选guid。对于u盘启动pe进入系统不出可移动磁盘,可以在设备管理中把带黄色感叹号的U盘驱动禁用然后再启用就能出可移动磁盘!

网友:
把blos恢复出厂设置,安装微软纯净版win10系统就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没过保也不敢拆最后拿售后解决直接申请了块板子。

网友:
设置传统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没过保也不敢拆最后拿售后解决直接申请了块板子。

第一次听说 系统问题换板的  牛B

网友:
win10要选ufei 启动模式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

网友:
硬盘的启动模式对吗

网友:
ghost装应该可以啊,BIOS里面关闭AICH硬盘模式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求这个BIOS

网友(2020-03-19):
电脑店10元

网友(2020-04-29):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