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该芯片型号24=3c中间烧

楼主(2020-02-14):
求告知该芯片型号24=3c 中间烧了 小米笔记本用的 位置在充电口旁边 应该是控制公共点的pwm芯片 马家找过找不到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芯片烧了 该芯片上的mos管需要换吗

网友:
RT8231AGQW,Richtek的,这个命名规则都是这家的。论坛说过很多次了

至于MOS换不换,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