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750TI-2GD5维修

楼主(2020-02-14):
     最近受疫情影响,宅在家里的人想玩玩腾讯游戏打发时间,无奈配置太老想加张显卡愉快的玩。之前能玩游戏的显卡都出掉了,只得翻翻废件箱找到一块750ti,这货应付腾讯游戏应该木有问题,好了,下面进入正题。
     上板测量无显存供电,核心供电只有奇怪的0.3V,也不知道是先来显存供电还是先来核心供电,测量EM5305显存供电芯片EN脚为0V,找到三极管拆掉后出了内存供电无核心供电,证明应该是先核心后显存,恢复后检查核心供电芯片UP1608TK,测量MOS上下管G有PWM波型,看来基本上正常工作了的,只是输出电压只有0.3V这个问题,测量VID电阻全部正常,到GPU的对地二极体值也一致。再测量S74的5脚REFOUT只有0.3V,噫,这不是核心输出的电压嘛,看来马上要水落石出了,继续测量S74的4脚REFIN为0.9V,心想基本上明了了。
     接下来翻箱倒柜都没有找到这个S74,于是干脆用可调电源给了个0.9V到S74的5脚,果然正常亮机了。 下面的问题就是找到S74换上去应该就OK了。

网友A:
这种低端卡现在少了

网友:
编号S74这个芯片,正式名称什么型号?

网友:
编号S74这个芯片,正式名称什么型号?上一个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图看看好吗

网友B:
最后实在没有找到料件,就把5脚挑开,4脚直接输出了,目前电压正常,显卡工作正常。

网友:
久经风霜的卡

网友:
楼主的菊水电源不错,

网友:
高手修起来简单,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错,现在这款显卡比二年前的价格还高,所以升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端卡现在少了

这卡低端???现在这个卡二手的350 都没有货了

网友:
能值两百多

网友(2020-03-25):
请问楼主,“再测量S74的5脚REFOUT只有0.3V,噫,这不是核心输出的电压嘛,看来马上要水落石出了,继续测量S74的4脚REFIN为0.9V。”请问这两个电压是如何影响GPU核心电压的呢?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二十张,S74A    4  脚 5脚都是0.9V,显存电压也出来了,但核心电压0.6V不亮机。1608TK用好的显卡对换过也不行  。上管G极8V多 下管G极才1V多。S74A 图纸上是UP1815 但查出来是UP6264不知道这两个是可以代换还是图纸实物不一

网友:
楼主S74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实在没有找到料件,就把5脚挑开,4脚直接输出了,目前电压正常,显卡工作正常。

直接短接 S74 的4,5脚,一样吧!挑开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