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打印机故障部位?

楼主(2020-02-14):
一、先用手动方式给打印机装好纸,然后开机,约3秒钟左右,人为地模拟字车的归位动作,即根据打印机的具体类型,通过用纸条插入字车起始位置检测器的凹槽内或按动字车的左界开关等方法,让打印机认为字车已经归位。
  然后按动“联机”键多次,看联机灯是否正常亮灭,如果能正常亮灭,说明主控电路工作正常,否则是主控电路故障,应首先予以修复。

二、在主控电路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判断走纸电机驱动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方法是:按动“联机”键使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再按动“换行”键或“换页”键,看走纸电机能否驱动走纸机构正常运转,如果能正常运转,说明走纸电机驱动电路工作正常,否则是走纸电机驱动电路故障,应予以修复。

三、经过上述对打印机主控电路及走纸电机驱动电路这两部分电路工作情况的检查和维修,如果打印机故障仍未排除,那么可以断定故障发生在字车电机驱动电路部分,可根据实际电路予以修复。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有些打印机如果DIP功能开关设置不当,也会发生在打印机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字车不动作,操作面板按键失灵的现象。

  这不属于打印机的硬件故障,只要重新正确设置好打印机的DIP功能开关,便可恢复正常工作。

  因此,在遇到类似故障时,一定要先仔细查看一下打印机的DIP功能开关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