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1.1 G41TM-P31 不触发维修,含bios

楼主(2020-02-14):
不触发,就搜前辈的贴子,先查时钟吧,万用表一接触到晶振,风扇就开始转动,但是不亮机.拔电,再量两脚有电压差.又看到贴说查BIOS芯片3V,一查,电压0V.跑线路,跑半天没有头绪.干脆先换个晶振试试吧.一换,亮机了!
第二天,打算测试个硬盘装系统,开机触发,但是黑屏.和第一天情况不同.触发状态查各路电压正常.不可能用一天就坏了吧,继续搜论坛,都说BIOS易坏,那先刷个BIOS,坛里找到一个,刷上,亮了.发现型号不对,又去官网下载一个最新BIOS,刷上,这下彻底好了.
附上BIOS(先用编程器刷编程器BIOS,再启动盘到DOS,命令:  C:\AFUD4310.EXE A7592IMS.M30, 完事)

网友:
亮机图是第一次亮机拍的,第二次忘拍了.

网友:
这主板还修,,,,,,,、、??

网友:
尽管是一个老板子,但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他是只苍蝇咱们就不吃吧,所以我挺你。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苍蝇再笑也是肉啊

网友:
想起我买的一块通用电视板,看看就死机。发现刚开机时候摸晶振没事。过一会再摸就死机,拆下来清洗一下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不错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要不断的积累

网友:
想起我买的一块通用电视板,看看就死机。发现刚开机时候摸晶振没事。

网友:
老板子了,就怕不稳定,希望换了晶振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