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昨天同行送修的工控机

楼主(2020-02-14):
同行送修一台工控机,不开机,最终发现是RTC电路故障,直接外加了一个32.768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修复亮机

网友:
这机器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还有815的板子修啊,使用环境好,内部比较干净,修起来心情也好。

网友:
这种 机没有500起步没搞 头

网友:
修这样的电脑1000起步

网友:
机器成古董了。修好能弄一票

网友:
为什么要外加晶振,而不是换晶振

网友:
我去,98。看这主板够古董的了

网友:
问个问题,我学徒的时候的,遇到个工控机问题是,打开软件进入生产演示状态这是什么问题?换了CMOS电池我师傅只拆了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高手  这种老古董配件都难买到

网友:
wiin98 老古董了 很少见了

网友:
SD的内存条,

网友(2020-07-21):
巧了妈的去年遇到一个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