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R1.00风扇一转一停反复重启一次不算成功的维修

楼主(2020-02-14):
       网吧用户,新冠期间,开不了店,自己用的电脑坏了,拿过来给我,说是头天好好的,今天开不了机了,拿过来发现CPU风扇一转一停,反复重启,不开机,习惯先把内存清理一下,插了一个蜂鸣器。换根好的条子,找了一个好的CPU,上机,去掉内存,蜂鸣器不叫,确定是主板问题。首先去掉IO PWROK信号, 发现风扇不停了,测CPU电压1.7V也出来了 ,PG也到了桥 25M晶振上也有0.4 的电压,可是没有时钟,没有复位,我看了一下时序图,这个点应该是读BIOS了,恢复了IO上的电源好信号。到技术网上下了个BIOS 2604的,开机还是一样,难道我没找对故障,又重新查了一下电压,最后还是怀疑BIOS,又到论坛上下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没办法修了,只有放到哪里,等他网吧可以开门了,去考一个BIOS. 第3天,新冠,我们这搞严重了,说是网吧上有封条,绝对不能去开门,叫我想个办法,屋头不好耍,我真的没招,找不到BIOS,该查的我都查了,我无意中把论坛上下的一个说是改什么内存的BIOS,写的时候报缓冲区有问题,但我还是写了。装上以后,风扇不停了,我测复位和时钟有了,但还是不亮机,这坚定我是BIOS的问题,到哪儿去找BIOS呀,不晓得怎么搞了。是不是这里应该有转折了,无意中,也不是无意,我不是说我有一套H81M-K的主机,我把它的BIOS装在这个板上,看看风扇不停了,等呀等,等了40秒,滴的一声,居然点亮,真是运气好呀 长时间试机,可以了,除了开机时间太长,没毛病,给客户说了,现在就这样用,咱们等春暖花开时,再说。后面我又找了其它h81的BIOS,没这么幸运了,我把开机慢的BIOS传在上面,也就是H81M-K R1.01的BIOS,方便大家救急,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给我传一个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运气不好,我在论坛上花了接近20元下了一些BIOS,都不亮机,第一个没注意版本号,后面注意了版本号,还是不亮机,都怀疑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后来无意用了这个BIOS,亮机了,虽然启动慢一点,但能解决问题。后面有机会我,我去复一个好的传上来。

网友A:
官网不是有BIOS下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不是有BIOS下载吗

哪个2604就是官网最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2604就是官网最新的

对啊,官网可以下的话,就不用到别的地方花钱下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官网可以下的话,就不用到别的地方花钱下载了吧。

官网下的不亮机,随后到论坛上下了,充分下了好几个,不亮机,这个主板是网吧版。我那时申请的主板,给网吧。可能有点不一样吧? 我想是。

网友:
华硕的BIOS文件,貌似前面有个800(十六进制)的头,编程器不能自动去掉的化,需要手工去掉,或者直接从800那里开始写。

网友C:
你这个感觉不像是BIOS 问题吧

网友D:
官网下载就行了呗!什么版本都有

网友E:
编程器太垃圾了。好的编程器自动识别cap格式bios

网友:
在官网下一个。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到最后是BIOS问题?

网友F:
邮箱地址发我 我给你分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就行了呗!什么版本都有

我在我们这个技术网上下载的BIOS格式转换工具,以前好用的,我也在官网上下了不同时期还有和我这个生产日期相近的BIOS ,都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邮箱地址发我 我给你分离一个

    机器用户已经抱回去用了,你也可以给我传一个,谢谢!我有机会去试试,后面我也可以到网吧去找这种机器,这种我给他卖了几十台,4460+750TI现在逐渐淘汰了,呵呵  739021959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太垃圾了。好的编程器自动识别cap格式bios

我用的RT809F自动搞出来总报容量不对,还好我在技术网上下了一个转换格式的工具。

网友:
菜!!!

BIOS_FIRMWAREB85MF.rom

网友:
B85M-F REV1.00.rar

网友:
已上传官方原版分离出来的BIOS,在20楼

网友:
一转一停是缺电压吧,可以短接绿线测量几大电压。还有就是如果BIOS有备份可以比对一下几个程序,一般来说几十张板厂家不可能会单独定制BIOS程序吧,官网的BIOS应该适用,否则就不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感觉不像是BIOS 问题吧

亮机慢。跟ME有关,ME电压正常的话。就可以考虑BIOSME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RT809F自动搞出来总报容量不对,还好我在技术网上下了一个转换格式的工具。

809f你要用最新软件,自动识别

网友:
官网BIOS是CAP格式(好像是)把前面十六进制0080前面的移除修改后保存,普通的烧录器就可以刷了,我用RT809H可以直接刷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把B85(原机)的BIOS的ME改到H81(开机慢)BIOS上开机

网友H:
现在论坛好多滥竽充数的帖子,坑分的很,希望可以出个举报不实帖子的功能

网友:
always new learn with you

网友:
华硕CAP文件需要把前面2K的东西删掉才可以用

网友:
万能的TB,有没有问过,

网友:
官网下载都没法用。只能在线升级才可以

网友:
是个高手    无奈本人 只会三板斧

网友:
现在修板连个bios都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亮机慢。跟ME有关,ME电压正常的话。就可以考虑BIOSME的问题了。

ME是什么?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呢?

网友:
刚刚在官网下了一个,改好了,你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大神好是厉害。。。、。。

网友:
首先去掉IO PWROK信号     是什么操作在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论坛好多滥竽充数的帖子,坑分的很,希望可以出个举报不实帖子的功能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用在所有帖子的回复啊

网友:
官网下载分离一下就OK了

网友:
华硕BIOS  的修改才能用

网友:
pwrok是io发给桥的吧,桥这个信号默认是高电平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的确是通病。。。。。。。。。

网友:
华硕官网下载。R809F刷机可以直接刷。不用去多余的部分(X8000)。

网友:
一个水贴啊

网友:
现在的编程器会自动去除华硕前面没用的

网友(2020-04-12):
PU400,坏了也是此种情况,+1.5vpch ,电压不出

网友:
正是因为是其他机器的 所以开机慢 替换ME才可以的   官网下的除非你编程器新版本自动识别CAP 否则不亮的  具体操作你也没图 大家只能猜测哦

网友:
换bios芯片呀